SL410 电感问题

楼主(2014-08-19):
此机开机能跳到1.58,无显,但主要电感是都是一侧有电,另一侧没电,有遇到过吗?谢谢

网友:
没有测量好吧。

网友:
肯定没测好

网友:
另一端怎么有电啊

网友:
有两声报警什么意思?显卡吗

网友:
电感换了吗

网友:
电感不可能一端有电,一端没电,肯定是你没有测试好,你直接用烙铁加点焊锡,就可以测到了。

网友:
肯定没测好了,用表笔用力捅下再测

网友:
我换了块表。现在 这机器跑到1.9A。。。不亮不报警,,。。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不可能吧 有这样的?

网友:
电感焊盘有一层绝缘漆   用刀片刮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一边有一边没有,第一次听说

网友A:
一半有电,一半无电,这是不可能,测量有问题,如果都有,还是不显,显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半有电,一半无电,这是不可能,测量有问题,如果都有,还是不显,显卡的可能性较大

现在跑到1.8了。。还是没显。

网友:
所有电感都是这样?不可能吧,电流跑到这份上了,基本应该有的电压都有了,显卡有问题

网友:
不可能吧,用示波器打一下吧

网友:
电感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没测好吧  换了电感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