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w500,开机一两分钟自动断电!!求助!!!

楼主(2014-08-19):
联想thinkpad w500,开机一两分钟自动断电,之前是好的,一年多了都没有出现这种故障,最近出现了,装了个温度监测软件,发现进入系统后CPU温度有七十度。达到一百度就马上断电!之前怀疑是风扇有问题,换了新的也一样。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指教!!!

网友:
换个散热片

网友A:
温度过高吧?清一下尘吧

网友:
换个导热管试试

网友:
温控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清理第一步,CPU  内存  外设第二部,不行在慢慢查,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到100度肯定是要掉店的啊,你把散热处理一下,不行换个cpu,在不行,查温控

网友:
温控看一下

网友B:
看热管没问题就查温控电路

网友:
导热管要换呀,我以为就换风扇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过高吧?清一下尘吧

没有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热管没问题就查温控电路

怎么判断热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用风枪吹一头,看另一头是不是一样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吹一头,看另一头是不是一样热

是一样热!!!

网友:
先换一套风扇,铜管试试,这温度一般都是铜管坏了吧

网友:
换个铜管,我的也是换了铜管号了

网友:
把cpu上的硅胶要仔细的擦干净了在上硅胶,很多温度过高都是以前的硅胶没清干净又换新的硅胶引起的,风扇也要清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