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4-08-19):
本人手上有一台t510 I5的机   客户刚过来是5A短路   测到公共点接地了     然后把cpu取下来发现又不短路了

网友:
我又研究了一下发现给cpu供电的应一个MOS管导通了  又是龟壳    直接取下来    自己改了一个上去  结果另外两个龟壳也导通了    二话不说直接换掉      现在自动触发    0.70   没cpu电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那完大哥知道问题啊

网友(2015-07-14):
龟壳没有换好?

网友A(2016-09-24):
我现在也在搞这个问题 订芯片 adp3212  ADP3611   回来装上看看了   你能帮我测量下 16脚 相连的电阻  开机的瞬间又19v 然后消失  测量要注意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搞这个问题 订芯片 adp3212  ADP3611   回来装上看看了   你能帮我测量下 16脚 相连的电阻  开机 ...

把5911也换了

网友:
t510 这个机器没有5911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