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U230图纸 板号:ms-12431,哪位大师有啊

楼主(2014-08-19):
求V星U230图纸
板号:ms-12431

网友:
只有bios
U230 板号MS-12431

网友A:
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我先刷个BIOS试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我先刷个BIOS试一下,谢谢版主

不客气,大家互相帮忙

网友B:
刷这个 BIOS好了吗  我也碰到这型号 这故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这个 BIOS好了吗  我也碰到这型号 这故障啦

刷了之后没好,不是BIOS的问题,我加焊了一下待机芯片就能触发了,没加焊之前也是有待机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没图纸查,反正我加焊了一下待机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