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0 隔离保护

楼主(2014-08-19):
收到一台SONY I5 的笔记本  版号MBX-240  用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电源隔离不过  。去保护 直接短接公共点开机正常 ,但不能接电池。这机器在论坛找不到图纸。其用的隔离管是M沟道MOS 管。控制级应该是大于19V的控制电压。有没有高手搞过这款机器 。应该是通病。

网友A:
没搞过,接电池会有啥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接电池会有啥现象

单接电池开机正常,如果去保护电路的话 ,19V直接会到电池 5A电流 冲放电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接电池开机正常,如果去保护电路的话 ,19V直接会到电池 5A电流 冲放电不能用。

搞好没。。把充电IC换掉试试。。。SONY的设计差不多都一样,你随便找份图纸看看

网友:
查充电IC的条件

网友:
查充电芯片,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
看图修板    慢慢来不急

网友(2020-06-24):
SONY 一般都是用的保护隔离PQ系列,坏的挺多的,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