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三星R458 小小白漫长修复过程

楼主(2014-08-19):
型号:三星R458
故障: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13  不触发

接到此机,插上表看了一眼,还以为是硬盘胶纸门。 果断报价180。 客户也出乎意料的果断,同意维修。怀着秒杀的心态拆开,发现并不是胶纸门板。
再接着一看,南桥附近有焊膏,待机部分有焊过痕迹,并且网卡都离家出走了。 判断此机为二修。 心马上凉了半截。

继续接表,待机0.01. 按下开关 0.08    停留3秒  0.13  停留3秒  回到0.01   主板指示灯也不亮,这动作不是开机。 说明缺电压,要么短路保护。
一般涉及短路的可能 都会用触摸法。 电流到0.13的时候 摸了摸TPS51120, 贼烫。

高兴了1秒钟,但想想南桥都没贞操了,那待机芯片岂不是早已脱胎换骨了。。但目前就它发烫,抱着侥幸的心态 找了个TPS51120换上去,果然不出所料,故障依旧,并且依旧发烫。

看来还是要一步步整, 找了一圈,还好能找到图纸跟点位。感觉有点希望了。  打开图纸,发现还有上电时序,那真是天祝小白也。 VDC 19V供电 不用想  已经过来了,  P12V _ALW 测了一下 果然就是它了  一点电压都没有。 打开图纸,他是由19V转换来的,测了一下R725一端有19V  另一端0V 。 果然捡到了。看了一下主板上电阻上写着 47C  这是个精密电阻吧。 47C换算出来就跟图纸上写的一样 30.1K (这里各位朋友要注意哦 47C  很容易看成470 )找到一个换上 怀着忐忑的心情插电  一缕青烟飘过 电阻成LED灯了  ,这是为什么呢?

第二天 继续观察,心急了一下  果断把这一片电路所有件都换了 再不好 也说不过去。 一顿搞。   换好之后继续通电,这次没有冒青烟了。 看来似乎成功了,但按下开关 故障依旧。  测了一下12V   怎么只有4.0V   ?  这又是为什么?无限的纠结  无限的换件。

第三天 再继续观察  到这里心里还是不明白这里的12V是怎么出来的, 后面的电路也没有自举  也没有分压 , 19变12  要怎么变呢,百思不得骑姐啊。没耐心了 放着吧。

第四天 不要放弃,继续。。。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搞不清楚。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继续观察。 终于发现了个突破点。 Z500  这屌丝怎么那么奇葩,明明稳压二极管,图纸上明明2只脚 它偏偏要多一只脚。 看他的型号BZX84C12L     这12难道就跟12V有关系吗?(小白往往被细节秒杀)果然搜了一下芯片内部资料。这种是齐纳稳压二极管 12表示 稳压输出12V 。。。 感觉都要吐血了。观众朋友们用力吐槽吧。之前为什么只有4V  是因为我随便找了个稳压二极管就想蒙混过关。。并且还只有两只脚。。(不过BZXB4C12L多那只脚 又有何意义呢?)。

修到这里,也解开了这里的谜团了,搜了一下 这种12V的稳压二极管 好像还只有三星的板用, 好不容易找了一个 换上去, 这回我终于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测了一下 12.0V  稳稳的出来了。。插电,按开关。  继续0.13   好吧,都奋斗到这了  也不用爆粗口了,这12V貌似跟待机没有太大关系。 不过故障总是要一步步修嘛。  下班了明天继续。。

第五天 今天怀着必胜的心态继续观察它。 接着按照时序测一下。发现KBC3_SUSPWRON之前的都正常 而且按下开关后KBC3_SUSPWRON也有3.3的高电平 说明这之前都是好的, 就是没有3V  5V了。

那接下来思路就很明确 ,查待机芯片包括外围电路。 待机芯片TPS51120 按习惯 一般情况都会先打打3V 5V的线性电压对地阻值。400左右  正常 测了一下电压  也非常正常   EN1  EN2 按了开关之后  也有3.3V  说明正常。

那只好从第一只脚测着走了。当测到VFB2的时候  发现没电压, 刚刚测到VFB1的时候都有5V。  图纸上应该是只过了一个0欧的电阻  实际上他们是相连的。  好吧,打开点位,一搜R724  看看主板上  它也早已离家出走了。。。   。最开始之前 我就怀疑过它是不是有的  看了图纸后 发现有虚线框住,被视觉干扰,以为是不用装。

。结果还是得一步步的把它找回来。 找了个0欧的换上。 接上电, 蹭蹭蹭。。。 电流上去了,。 接屏  蹭蹭蹭 亮了!

处理一下主板的维修残渣,换上网卡芯片   它终于被我搞定了。耗时快一个星期才拿下 虽然问题非常的简单 但心情杠杠的。

维修总结:此机故障就是待机附近被腐蚀导致的,上家无脑做南桥,比我冲动了些。 说明上家根本没看图纸就开修了,并且他也不知道待机之前的状态。 故障很简单,无12V就是因为稳压二极管进水腐蚀导致,并且维修也纠结了这个管子,之所以维修那么久也说明自己不够认真不够仔细。 无3V5V也就是因为腐蚀被上家弄掉件 还是忘装件,补上机器就修复了,  至于为什么要拆网卡芯片,这个就不知道其原因了。  总的来说维修就是需要细心观察,并且还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 否则就会像我这样。被小细节搞得团团转!

另附上修机用的图纸 跟点位图,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
MK_三星 R458 R459 R460 P461 P459L ba41-00926a

网友A:
此机修的有条有理,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B:
给力  顶兄弟  你还喊我分析  我也分析不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修的有条有理,不错,加分鼓励

多谢鼓励,还需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力  顶兄弟  你还喊我分析  我也分析不出啊

我擦  不是因为你要带你儿子  早就帮我分析出了   绞尽脑汁了

网友C:
此机要按开关才有待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要按开关才有待机吗

是的, 按了开关之后 待机芯片才收到EN1 EN2 才开始工作 。 可以看图纸里面的时序  就明白了

网友D:
机修的有条有理,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E:
三星的大多都没有点位图,这个机器没点位的话  估计楼主就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大多都没有点位图,这个机器没点位的话  估计楼主就难修了

确实,如果没有点位图  我早就放弃了。还好朋友帮忙找了份。  修起来顺手多了

网友F:
可以啊!不错 啊  交个朋友啊  你好

网友C:
这个点位图要用什么工具打开啊?  CAD吗?

网友G:
说实话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啊!不错 啊  交个朋友啊  你好

好啊  以后多相互学习哈。。加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

有些故障必须要有耐心 ,时间一到自然就现形了

网友H:
楼主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很值 的称赞,做维修就是要有这种耐心和细心,  还有楼主把这个图纸和点位图分享出来真是太给力了

网友I:
修笔记本就是需要楼主这样细心的还要有耐心及扎实的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很值 的称赞,做维修就是要有这种耐心和细心,  还有楼主把这个图纸和点位图分享出来 ...

好东西就要拿出来分享,  这点位我在论坛也是搜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怪我没搜索对。 还是我一个朋友帮忙找的。

网友J:
只要有图纸,这种的应该好修

网友K:
这180挣得真不容易  要没修好就亏大发了

网友:
12V是由待机芯片升压而来 控制3V换3V的

网友:
有些故障必须要有耐心

网友L:
这个板子又不贵,直接换版,在修好,留着下次换。

网友:
LZ功底真是刚刚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修的有条有理,不错,加分鼓励

怎么抄我的话说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点位图要用什么工具打开啊?  CAD吗?

下载个专门看点位图的软件 CAD没试过 不过CAD也太大了吧

网友N:
维修很仔细,这里R724应该是芯片反馈端的保险电阻,应急情况下,可以用焊锡直接将R724电阻焊盘两端直接相连处理故障。

网友:
楼主耐心 大大的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要按开关才有待机吗

这里12V应该是机器按下开关后产生的,即EN1 EN2 工作信号的工作状态也能通过这个电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笔记本就是需要楼主这样细心的还要有耐心及扎实的理论!

维修就是靠细节,小细节往往容易忽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这180挣得真不容易  要没修好就亏大发了

实际上不亏,研究了  那就对自己有提升  放弃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要有图纸,这种的应该好修

恩,有图纸很直观。但是如果理论知识再扎实点 我就不用那么纠结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维修很仔细,这里R724应该是芯片反馈端的保险电阻,应急情况下,可以用焊锡直接将R724电阻焊盘两端直接相连 ...

恩 我最开始也是用锡直连  确定故障后 还是老实的找了个O欧电阻换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下载个专门看点位图的软件 CAD没试过 不过CAD也太大了吧

求软件,实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板子又不贵,直接换版,在修好,留着下次换。

主要是接到机器就已经报价了, 所以也只有硬着头皮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软件,实在找不到

后面我传了一个, 注意查看

网友:
三星点位图查看软件, 右键点位图打开方式,搜到这个软件,打开即可。

网友P:
真心被你  一缕青烟飘过 电阻成LED灯了 这句话逗笑了。三星的虚线不一定非没有装,那是选配的意思,同一型号一致即可,因为一个图纸会有很多歌小型号都在公用,有的上了料有的没有

网友Q:
楼主还需努力啊,这种问题耗时一星期?有点耽误工夫了,但要是从中学到成长的知识经验也是值得的。。。

网友R:
这个机器是具体是哪里坏的 了。   了;楼主看图纸是一流的, 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真心被你  一缕青烟飘过 电阻成LED灯了 这句话逗笑了。三星的虚线不一定非没有装,那是选配的意思,同一型 ...

我之前就被虚线干扰了视觉   不然就能更快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还需努力啊,这种问题耗时一星期?有点耽误工夫了,但要是从中学到成长的知识经验也是值得的。。。

必须得加倍努力啊!还差欠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机器是具体是哪里坏的 了。   了;楼主看图纸是一流的, 可以教教我吗

最后写了维修总结  已经说清楚故障原因了。。 我这看图纸都算得上一流 ,太过奖了吧  呵呵  相互学习

网友S:
这种板估计也不稳定了,还不如让人换板

网友T:
修本比的就是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板估计也不稳定了,还不如让人换板

如果说修得不明不白 那可以考虑换板。 当做学习板看待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本比的就是耐心啊,

对于小小白来说  只有花时间去让他现形

网友U:
楼主维修技术不错很有耐心,我有一块华硕的板子修了一个星期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维修技术不错很有耐心,我有一块华硕的板子修了一个星期才好。

花长时间研究出来的 很有意义   发帖分享出来让兄弟们学学

网友V:
楼主很有耐心啊,感觉很多问题,仔细点就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很有耐心啊,感觉很多问题,仔细点就少走弯路

问题不多,就是细节没注意 才坑了那么多时间。。

网友W:
修的漂亮,五分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的漂亮,五分走起~

多谢多谢,好友走起

网友X:
二修的机器最主要的是要花时间。。一般你能想到的上家都可能做过了。我现在有个R428 所有的通病点上家都处理过了。现在还在手上没时间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O:
恩 我最开始也是用锡直连  确定故障后 还是老实的找了个O欧电阻换上去

R724电阻相连后级元器件要是没有出现短路故障的话,可以用焊锡直连。

网友Y:
很给力啊,我看了楼主这分享我也懂得了维修原理了,谢谢

网友Z:
标题党还新手 讨厌你这种装B的

网友AA:
维修意志力坚定,有不放弃精神,支持

网友:
好长一堆实在看不下去

网友AB:
技术不错,而且还挺幽默的。。。原来小电容是硬盘胶纸门。。

网友:
引用 网友Z:
标题党还新手 讨厌你这种装B的

如果我能很轻松的秒杀这样简单的问题  那我也不会说自己是小白了。每个人对自己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在这种高手如云的地方,我把自己定为新手一点都不谦虚。

网友:
果然是会功夫不怕有心人

网友H:
把你的维修台拍个图片给我看下行不行,我也订一张看起来比较专业的维修台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把你的维修台拍个图片给我看下行不行,我也订一张看起来比较专业的维修台来

就一张绿皮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就一张绿皮而已。。。

那绿皮是不是耐高温的皮革?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绿皮是不是耐高温的皮革?

防静电布   某宝搜就可以搜到  专业点的是连接防静电手环 并且要接地  拆机的时候戴着手环就可以避免静电损坏主板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思路相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实际上不亏,研究了  那就对自己有提升  放弃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各有利弊吧  维修的钱不好挣啊 每天干的就一个字 累

网友:
感慨   感慨  学习

网友:
确实是不错,理论很丰富

网友AC:
不管怎么样 修好了就好 楼主还真的有耐心  我以前也有过类的经历 一台机器修5天的经历 我记得是没报名远程之前 接一个仁宝的板子没有内存供电 修了整整5天 那叫一个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不管怎么样 修好了就好 楼主还真的有耐心  我以前也有过类的经历 一台机器修5天的经历 我记得是没报名远程 ...

理论不到位的情况下 要突破某个故障点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如果放弃了那就永远不会。。

网友AD:
咋今天我的分没有了呢? 真应该加分的 这个。下次补上吧!

网友:
楼主真不容易

网友AD:
三星硬盘胶纸门是什么? 刚刚百度都没搜索到。楼主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AE:
真的修机子很累哦 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点位图要用什么工具打开啊?  CAD吗?

CAD点位软件在论坛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真的修机子很累哦 朋友

干我们这行的都累啊  时间久了各种颈椎腰椎病就来了。。 不过为了生活也没法  还是得不断提升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三星硬盘胶纸门是什么? 刚刚百度都没搜索到。楼主可否告知一下。

就是三星R428那几个型号的机器  硬盘下面有黑色的贴纸  贴纸的胶容易腐蚀后面的电容  导致高待机 不触发之类的故障。

网友:
是啊  修得很辛苦 但也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咋今天我的分没有了呢? 真应该加分的 这个。下次补上吧!

多谢支持啊,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技术不错,而且还挺幽默的。。。原来小电容是硬盘胶纸门。。

小电容就是因为黑色胶纸的胶腐蚀的   为了通俗易懂 便取了个胶纸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维修意志力坚定,有不放弃精神,支持

多谢支持,互学互学

网友:
引用 网友Y:
很给力啊,我看了楼主这分享我也懂得了维修原理了,谢谢

呵呵  帖子技术含量不高  所以容易看懂  彼此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X:
二修的机器最主要的是要花时间。。一般你能想到的上家都可能做过了。我现在有个R428 所有的通病点上家都处 ...

兄弟别放弃  有时间就研究一下  总会出结果了   哪怕是修不好 也要知道是为什么修不好才行

网友AF:
这个不是通病呢吗

网友:
行,小伙修的挺有耐心的。

网友:
楼主  很强大   现在 我都没什么心思修电脑了

网友AG:
有点位图的软件吗?发一个  谢谢

网友AH:
LZ体力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LZ体力好啊。。。。

实际上肾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有点位图的软件吗?发一个  谢谢

第二页我传过了,,不过我也邮件给你了 注意查收   使用方法   右键点位图  打开方式-  选择软件打开即可

网友:
厉害 够仔细呢 大哥

网友AI:
看明白了,写的很好,收藏了。

网友:
给楼主点32个赞

网友AJ:
为什么要换网卡芯片呢

网友AK:
其实修这种机器,是长经验最快的方法。好样的

网友:
挺有耐心的,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有耐性!!!

网友:
维修辛苦啊,细心,耐心,小心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你怎么还是小白呢,谦虚呢

网友:
二修很练技术啊

网友:
要没修好就亏大发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有这种耐心和细心

网友:
这180挣得真不容易

网友:
这个例子比较典型,

网友:
虽然修了时间欧点长 但是 能修的出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网友:
此机修的有条有理,不错,

网友:
很详细,受益非浅,虽然过程有点艰难,但楼主还是坚持一步一步地拍照,编辑,顶一个。有这样的小白,大神快是你的了

网友:
   看这种维修过程,不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个不是通病呢吗

不是的 通病机是R428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看明白了,写的很好,收藏了。

问题简单  而且写的也很啰嗦哈  看不懂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为什么要换网卡芯片呢

接到机器的时候 网卡芯片就不翼而飞了,, 这个可能是上家怀疑网卡芯片短路取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其实修这种机器,是长经验最快的方法。好样的

对头,修好后感觉很充实

网友:
好详细的维修过程,学习了

网友:
机修的有条有理

网友:
修机器确实要耐心加细心

网友(2014-09-19):
楼主好厉害 羡慕呀

网友:
看来我的知识也不行

网友:
我今天修到过一样的机器,不跑U,换南桥好了SB600

网友:
二修机都不想修,怕麻烦

网友:
楼主修的精彩啊,修了一个星期还不放弃,这点我自己觉得真不如你啊,我只要一下搞不定我就不搞了,不过谢谢楼主的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2015-03-14):
维修需细心啊

网友:
太不容易了,哎,现在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2015-05-24):
最后还是修了180吗

网友:
楼主牛,时间长,但是过程很逻辑,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180说贵不贵 但是要修的太过复杂那就赔了

网友:
这钱挣得着实不易啊,价格报低了,修了四五天,有耐心

网友:
问题真多, 不错 。 还好是搞定了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耐心不错,点暂

网友:
修笔记本就是需要楼主这样细心的还要有耐心及扎实的理论

网友:
楼主的功力还是很深厚的 关键还是思路要对

网友:
这个理论知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