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什么水平都能搞维修?

楼主(2014-08-19):
收到同行送来的3台机器,显卡,南北桥全部都做过,上面还有大量焊油,BIOS刷过,其他上面什么都没有动,貌似就只会做桥和刷BIOS,这...维修界...情何以堪!

网友:
传说中的三板斧吧,别小看这三板斧,能修好很多机器呢。

网友:
对头,三板斧以经很历害了。

网友A:
有焊油跟技术有什么关系呢?没修好谁还有兴趣清理那些东西。你技术好把它修好就最有说服力。如果桥全部做成功,会刷BIOS,也算有两下子。

网友B:
传说中的三板斧,俺连一板斧都没有,也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三板斧,俺连一板斧都没有,也在修。

就是就是,没有三板斧也要修,有三板斧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焊油跟技术有什么关系呢?没修好谁还有兴趣清理那些东西。你技术好把它修好就最有说服力。如果桥全部做成 ...

这是完全没有思路的维修方法,OK?只知道把三板斧弄完,好就幸运,不好就通知客户修不好,或者换板,要么就送同行、现在这维修,做桥,刷BIOS算什么技术,完全板卡级的缩影。

网友:
一楼说的对呀

网友:
鲁智深倒把杨柳,大材小用

网友:
不是所有故障拿到手就买上来什么三板斧,得看故障现象,很多故障和南北桥,显卡没半毛钱关系还去搞三板斧,要有维修思路。

网友:
没有三板斧也要修,有三板斧就更好了。

网友:
现在修机器 都懒得去 修主板 我判断是主板坏了 直接给他换新的 没时间安给他修 接受就换 不接受直接拿走

网友:
会做桥且能把它做好很不错了,再说,修不好送你这让你也小发一笔不更好么?

网友:
现在什么行业都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