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41-l v2.0 维修求助

楼主(2014-08-19):
sy-i5g41-l v2.0 不过内存 119脚电压0.9 跑线跑不出 哪位大哥有此版的
麻烦给传一份 小弟在此谢过
维修求助

网友:
先打值是否有短路或者断线的,一般连接到时钟芯片和南桥.从时钟芯片下手.

网友:
梅捷主板是没有图纸的,只能跑线了

网友:
没有修不好的除了桥、

网友:
梅捷主板不好修

网友:
梅捷主板你还想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