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进系统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4-08-19):
T61进系统半小时掉电,不能再触发,拔掉电池后就可以正常开机,第一次正常待机电流0.05  掉电后电流为0.01 有类似故障经验的师傅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散热的问题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这个板块试试,或许能查到问题

网友:
单独用电源和电池都掉电,散热都搞好了,

网友:
加焊显卡,和桥

网友A:
直接换板嘛。。。。很便宜,。。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嘛。。。。很便宜,。。修毛

这里是维修区,不是换版区。况且换板不便宜

网友:
这片主板以前客户进过水,一些元件有腐蚀,我都按照图纸更换过,担心的就是孔不通或接触不好,南桥温度比较高,一般半小时就会掉电,掉电后电流表0.011A,拔掉电池再重新插电源电流有0.05A,又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如果不拔掉电池重插电源就按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2百多 好不好  很便宜了 我头几天换了一张

网友:
裸机掉电吗,楼主多测试下再发帖求助

网友:
进过水的话重点看一下进水那里,可能 是有断线了

网友:
这样情况一般都是CPU电压那边问题,那里容易进水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缺分组供电好信号啊

网友:
上次修过,换南桥好了。

网友:
南桥烧坏了........

网友:
掉电是因为有电压没有了,保护了,肯定不触发,

网友:
进水机先烤板

网友:
一般显卡出的问题多

网友:
进过水最好考一下板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的支持和建议,主板修好了,换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