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笔记本红屏问题

楼主(2014-08-19):
东芝L800开机背全是红色的,外接显示器正常。换过屏和屏线故障依旧,换过新显卡故障依旧,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刷新BIOS看看行不?

网友B:
你测试一下lvds的阻值,上次有个是G480红屏,就是lvds有一组是断的,后来换显卡好了

网友C:
红的时候其它有没有显示的?

网友D:
灯管坏了。老了

网友:
L800是LED的,哪有灯管呀!

网友:
打lvds的差分信号组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的时候其它有没有显示的?

有的,就是背景全屏都是红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坏了。老了

整个屏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一下lvds的阻值,上次有个是G480红屏,就是lvds有一组是断的,后来换显卡好了

显卡换过全新的,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新BIOS看看行不?

就差这个还没有试过了,谢谢提醒

网友E:
肯定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是BIOS问题吧

只能尝试一下了

网友:
先刷个试试

网友C:
再看下屏的信号哪个不正常了

网友:
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看下屏的信号哪个不正常了

试一下吧,目前还没有结果

网友:
估计等不到了,客户着急,不修了,机器已经拿走了

网友F:
如果手法没问题,不太可能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手法没问题,不太可能这种情况

请别怀疑我的手法,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而且之前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问题也是一样的

网友G:
LZ  问题修出来 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  问题修出来 了么

楼主说了客户着急,不修了,机器已经拿走了

网友:
测3色信号线吧,看看有没有排阻什么的,东西都被你换完了,就差这点小东西了

网友:
有高手修好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2016-08-16):
检查一下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