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事例

楼主(2014-08-19):
尊敬的讯维网:我于前几天关注您们的讯维网学习维修主板的几个重要事项,我主要是对技嘉的主板感兴趣,我个人觉得技嘉的主板要比其它的厂家的主板好修,客户昨天拿来一台主机,我通电看了下,主板的风扇及电源的风扇没有转,于是将主板上的电池扣下,再装上去电脑就可以启动了,但是我用手摸了下网卡芯片很烫,于是用风枪把网卡芯片取下,就正常了!~再跟客户装一个独立网卡就可以上网了,之前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谢迅维网!~

网友:
LZ的意思是不触发的板子放下电就触发了吗?还没遇到过。

网友:
雷劈的板子都是这样的。估计你那也差不离,迅维就是我们维修人最好的平台

网友:
技嘉一般BIOS问题多

网友:
修多了就见多不多了。就是碰到检钱的活。

网友:
这个为网卡短路导致主板保护,出现掉电现象,请问你主板是什么 型号的.

网友:
打雷,网卡容易坏啊,可能是打雷打坏了

网友:
网卡发热基本可以秒了

网友:
蒙巧了,修到一个雷劈的板子,是不是,LZ

网友:
看样子是蒙对的   !楼主还是按照顺序来检修好点   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比我运气好。从来没蒙对过

网友:
总结,INTEL的主板比AMD的主板要好弄一点。。品牌的比杂牌的好弄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