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触发

楼主(2014-08-19):
1.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做维修已经有两年半了,以前呢我差不多也是在迅维网这里自学的多,好感谢各位师兄,也谢谢这个网站。2.好了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三星R428的机子的具体问题,虽然我不会太会说话,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明白,今天早上我在店里接了一台三星R428是不出发的,待机偏高,电流是0.13,客人就问我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我就说是主板短路了,我心里想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吧,我就报价先跟他搞了,报了客人180块钱,客人想了一下,后来客人同意修了,我就跟客人说这修可能没那么快要放下来搞,客人就放下来了。3、我把主板拆下来了,主板型号是BA41-01129A,                                                                                                    首先呢我就查19V电容看有没有短路,我量了一下都没有发现哪里短路的,后来我摸到了3V5V芯片发热,一般正常来修发热的芯片换了就好了,我就找来一个一样型号的3V5V芯片来换,装上去还是发热,待机偏高,我就把芯片拆下来了, 通电,电流还是这么高,看来不是芯片问题了,我再在主板上慢慢仔细看,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地方不正常的,最后我在无聊的时候把南桥后面的交布拿开,看到有一个电容不太对正了,好像有点腐蚀的样子,我就用万能表来量了一下是有点短路了,我就把这个电容拆掉,可以开机了 我就按开机键,看到因为显示了,看到一动不动的,像不跑。这种三星机器CPU后面都有一个大电容的,这个是通病的所以我会修,                                                                                                    我在大电容旁边加了3个330电容                                                                                                    这样子呢就OK了,我在按一下开机键,好,显示了                                                                                                    这就是我修的过程,我跟大家说一下,有可能三星这个机器有两个通病就是我修修这两个故障了,谢谢大家学习,请你们帮我加点分,没分下载图纸

网友A:
大电容坏的还是比较少 都是硬盘背后电容的故障

网友B:
说得还是挺详细的,就是里面的错别字有点多。请教一下,那个330电容的接法。不太会接

网友C:
遇到一台偶尔会掉电的,我吧大电容换了,南桥后的发霉的电容拔掉了。还是会掉电

网友D:
首先感谢兄弟辛辛苦苦写出案例提供上来与大家分享 其实此机器已经是通病了 各大论坛都有报道,出了此机器还有是三星系列的R467也是如此,有时电流跑到0.35左右,也是电容有问题,给予加分支持

网友E:
三星的基本没有碰到过NEC大电容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还是挺详细的,就是里面的错别字有点多。请教一下,那个330电容的接法。不太会接

330电容正极接CPU后面大电容正极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背后电容的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基本没有碰到过NEC大电容坏的。。

应该是你没有遇过这种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感谢兄弟辛辛苦苦写出案例提供上来与大家分享 其实此机器已经是通病了 各大论坛都有报道,出了此机器还 ...

谢谢师兄

网友:
这通病是很久的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你没有遇过这种问题吧

应该是吧。。。真的没有碰到过,东芝的,HP的碰到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台偶尔会掉电的,我吧大电容换了,南桥后的发霉的电容拔掉了。还是会掉电

你装了多少个330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坏的还是比较少 都是硬盘背后电容的故障

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你没有遇过这种问题吧

4楼也很少碰过。。。

网友:
昨天快下班我还修了一个R428 同行说开不了机。。。嘿嘿,拆后面的小壳,扣掉硬盘下面的小电容,OK开机了

网友:
这机子修了好多 都是电容坏 不开机 还有就是显卡虚焊的。CPU电容坏的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三星本本硬盘下面电容坏的多一些。

网友:
拆掉待机芯片,上电,会烧东西

网友G:
l楼主要是早点上论坛搜搜帖子的话就不会走弯路了,不过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通病来的 ,R410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l楼主要是早点上论坛搜搜帖子的话就不会走弯路了,不过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现在分享给你们也不迟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通病的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 修过不止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吧。。。真的没有碰到过,东芝的,HP的碰到多一点。。。

很容易出问题的是海尔大电容,我修过最多就是海尔大电容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的。

网友:
修好就好  三星的机器不太好修

网友:
三星大电容坏是少一点,不过印象中也有。

网友:
有点位没有啊

网友:
这种大电容很容易出问题  一般没CPU供电 进系统死机重启 都跟他有关系

网友:
我也曾经遇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样的机器故障就不用发帖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