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的电容可以用无极性代替吗

楼主(2014-08-19):
    有两个给公共点电压滤波的有极性电容短路了,可以不装吗,如果要装的话可以用无极性的代替吗。

网友A:
有极性的电容当然不能用无极性的代换。

网友B:
滤波的  不装也可以!!!但是稳定性能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C:
公共点的还是找一样的换上吧!无极性的一般没有有极性的容量大吧?

网友D:
有极性怎么能找无极性代替呢!楼主不是瞎胡闹吗!在主板上那么多的滤波电容,好找的很啊

网友:
肯定不能的哈!!!!!!!!!!

网友:
容量足够的话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极性怎么能找无极性代替呢!楼主不是瞎胡闹吗!在主板上那么多的滤波电容,好找的很啊

可以的,我测试了一下午的3DMARK,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的还是找一样的换上吧!无极性的一般没有有极性的容量大吧?

容量你说的对,但是我换上后用3DMARK测了一下午,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的  不装也可以!!!但是稳定性能就不能保证了!

还好吧,我换上了两个,测了一下午3DMARK,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极性的电容当然不能用无极性的代换。

谁说的,我就用无极性的换上去了,测了一下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装吧,公共点的电容如果不稳定影响起来问题挺大的。

网友:
应该有太好,还是用有极性的代换吧

网友:
这是从料板上拆公共点的电容吧,毕竟你的故障是电容短路,用无级性的电容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个不行吧,

网友:
不装也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换的话,我感觉滤波性能没有以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