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791GA0DX跟NPCE795GA0DX 能代换吗

楼主(2014-08-19):
如题,NPCE791GA0DX跟NPCE795GA0DX 通用吗?
NPCE791GA0DX的图纸没找到

网友A:
查PDF,或者用到这两个元件的图纸,看引脚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DF,或者用到这两个元件的图纸,看引脚一样吗

就是没有NPCE791GA0DX的图啊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有PDF就好了

网友(2014-09-25):
NPCE791
NPCE791CA0DX Nuvoton新唐 高度集成的嵌入式控制器
厂家:Nuvoton新唐
封装:LQFP128
包装:720PCS
Nuvoton NPCE791x的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嵌入式控制器系列(EC)与嵌入式RISC核心和集成的先进功能。它是针对广泛的便携式应用,并提供同类中最佳的完整的EC功能与SPI BIOS闪存相结合。
NPCE791x家族是一个引脚对引脚兼容,下拉更换设备NPCE78nx和WPCE775x的家庭,要求只有轻微的改变固件。
所有设备在NPCE791x家庭纳入的CompactRISC®CR16CPlus核心(一个高性能的16位RISC处理器),片上ROM和RAM存储器,系统支持一组丰富的功能和高性能的闪存接口单元(FIU ),可直接与外部SPI闪存设备。
系统支持的功能包括:看门狗,增强型PWM,定时器,中断控制,通用I / O(GPIO),内部的矩阵键盘扫描和I / O扩展支持,PS / 2接口,PECI 3.0接口,UART,SMBus的® SPI™,高精度模拟到数字(ADC)和数字模拟(DAC)转换器为电池充电,系统控制,系统健康监测和模拟控制。
的家庭NPCE791x接口与主机通过一个LPC接口。有些NPCE791x设备还包括一个集成SuperI / O的主机控制的串行端口和CIR端口。它有一个内部32 kHz时钟振荡器,从而降低了系统的BOM成本和PCB占用面积。
  • 内部32 kHz时钟振荡器
  • PECI 3.0标准接口
  • 共享SPI BIOS闪存
  • 支持Flash内容保护
  • 媒体中心(MC)符合CIR端口接收器(选购)
  • 高精度,高速ADC
  • 高达97 GPIO端口(包括键盘扫描)与各种各样的唤醒事件(多达56个唤醒输入)
  • I / O扩展支持
  • 8个PWM模块
  • 16位RISC核心,拥有高达4兆字节的外部地址空间,运行速度高达25 MHz
  • 广泛的调试支持功能
  • 唐NPCE78nx WPCE775x系列器件引脚对引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