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通病

楼主(2014-08-19):
今天接三块V星主板,全都是MS-7519 v2.1板子,上板子都是不跑马!上个图先....

其实我起先以为三片板子都一样,到刚刚拍照片的时候才发现,虽然都是MS-7519 V2.1没错,但是有一片是P43I 另外两片是P43-C5。bios是一样的!

不说也知道,网吧机!开机不显。拿板子上诊断卡,上电两片卡代码,一片不跑马!索性去官网下了个BIOS,(不得不吐槽下V星的JSPI线刷接口,真心不好用,我的编程器怎么也识别不到芯片!最后还是拆下芯片刷的)拆下BIOS芯片刷上去,开机跑马卡内存,因为没有上内存嘛,直接内存显卡一股脑全上了,开机一路跑马!亮机。其他两片如法炮制,全部OK!

后面附带 BIOS

网友:
LZ 有心了,收藏下

网友A:
三个都是BIOS,怎么这么爱坏,,,

网友B:
这个架势让我想起了科幻片   现在的机器好多bios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不会三个主板都是BIOS坏吧?

网友:
楼主小赚一把,没有大问题啊,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D:
三个主板全是bios坏 用的还是一个bios 对吗

网友E:
这个V星的BIOS也太爱坏了吧

网友F:
3块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都是BIOS,怎么这么爱坏,,,

恩  三个都是BIOS,至于为什么这么爱坏,我也不知道!就知道V星的板子跑马有问题,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势让我想起了科幻片   现在的机器好多bios都容易出问题

恩,现在机子很容易bios数据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三个主板都是BIOS坏吧?

恩,三片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个主板全是bios坏 用的还是一个bios 对吗

对的,都是同一个型号的bios芯片,bios数据也是同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V星的BIOS也太爱坏了吧

至少V星跟技嘉的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3块收了多少钱啊。

哈哈,没多少钱,朋友的你说能赚多少!

网友:
V星 还好 技嘉真是神级

网友:
现在新出的主板 bios 好像 都不能直接刷了

网友:
巧合吧,这也叫通病啊

网友:
是不是网吧电压不稳造成的bios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