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串口盘短路修复

楼主(2014-08-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 不触发 初步诊断电源坏了 爱国者XX电源 拆开看到烧了一个电阻 三个电容鼓包 果断换二手电源 依然不触发 排除其他外设 发现硬盘短路 给客户换上80并口盘 客户走人 硬盘拿到手里闲得无聊就准备尝试修复一下 拆下硬盘电路板 测 10 11 12阵脚与14 15阵脚阻值为1短路 电路板短路 然后开测了 没有电路图 只能一个个测试 电容都正常 故障肯定出在二极管上 果真 二极管 kvp 87a 短路了拆掉 再测阵脚阻值300 一直往上跳 OK了 料板上拆了一个瞬变二极管换上  上电 OK 一切正常  100大洋又到手了

网友:
无师自通,楼主厉害,可惜没有配图。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上的12伏过压2级管击穿

网友:
换电路板上的最大的二极管肯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