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V411显卡型号

楼主(2014-08-19):
板号是01425A

显卡型号是N12M-GE-S-B1     CPU是1代  P6200

外接能显示  屏有背光无显示

客户说显卡换的新的  我记得一代CPU配的显卡是N11   二代是N12  三代是N13

求准确的显卡型号

网友A:
谁有这个板   帮我看看呗  各位好心人        客户很着急

网友:
显卡N12M-GE-S-B1 三代内存 P6200

网友B(2014-09-19):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个板   帮我看看呗  各位好心人        客户很着急

我在修的一台症状差不多,不过外接不显,原显卡型号N12M-GE-S-B1,三代内存,CPU6100,不过换了同型号的显卡,还是灯管亮,不显示字,显卡可以排除了,

网友C:
直接找淘宝卖家问问就行..

网友D:
楼主曾经发了一个改背光的帖子,我手上有一暗屏的,没图纸。我想了好久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测出来那四个点的??真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曾经发了一个改背光的帖子,我手上有一暗屏的,没图纸。我想了好久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测出来那四个点的? ...

都很好找啊   VCC     BL_ON      PWM都有标注  地就随便刮开一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修的一台症状差不多,不过外接不显,原显卡型号N12M-GE-S-B1,三代内存,CPU6100,不过换了同型号的显卡 ...

感谢十分感谢  我的也是N12M  那说明上家没换显卡

网友(2014-11-01):
是N12 的    一代我现在的机器就是  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淘宝卖家问问就行..

淘宝的不是什么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