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进水机 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4-08-19):
如题 进水了  烤干后 侧无短路  其他电压都有  就是没有CPU供电  有VR_ON   没有VGATE,无思路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6839  慢慢查吧 多注意下进水的地方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6839  慢慢查吧 多注意下进水的地方

老兄 我有图纸  刚下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开启信号都正常了,把电感后面的电容换掉。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
进水机,VIN电压高,很容易电解腐蚀.电源芯片拆下洗干净再上,或者就上个新货
再不出,引脚电压仔细量

网友:
等你修好的消息。

网友:
已经都换了新片了,,还是不出VCC_CORE
这个是三相供电,我再次仔细测量了各个电压 分电压 都正常  BIOS也刷了,求高手分析哈

网友:
就是不太清楚 三代的CPU的核心电压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开启,NCP6132A 要满足哪些条件啊

网友B:
看下PCH里面有没有进过水,有进过的话取下来重植一下

yjp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查供电,芯片周边有没负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PCH里面有没有进过水,有进过的话取下来重植一下

PCH没有进水  在反面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先查下DATA 和CLK啊。

网友:
进水机一定烤干透了,才行了,同时注意有没有腐蚀的地方.CPU没有供电,看看周边没有短路呀损坏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没有CPU供电真是搞死人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兄弟们 没有悬念了,,我又仔细测量了一哈各个电压 发现PU10的1.05v有1.48V  ,明显偏高 不对 ,发现外围一个检测电压的电阻阻值不对 ,果断换了一个  ,上电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几次漂亮的跳变后亮机 ,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的,也是待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