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D 800 并口 黑盘 通刷 板号 1292

楼主(2014-08-19):
型号 WD800 并口 黑盘 MDL WD800BB-88JHC0
俺初学WDR 5.3 格式化保留区了
现在 识别 成ROM 了 没有型号 序列号
家族 SABRE
固件 05.07C05

网友:
老硬盘固件,不太好找。。

网友:
帮你顶下,1292其实用原盘就可以开跑

网友:
没有原盘 固件了 也能跑SF 吗

网友A:
IDE 的呀,好几年没修了,记的模块里面改一下就好了 E0 E1那些把前面一行半还是二行保留,其它清0  还有一个E6模块 ,网上应该有视频,这么早的盘,这种盘可以改成1335的电路板,直接改成SATA接口的,应该比较好出,而且1335的通刷也好找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我也是这盘子拿来练手,然后格式化了固件区

现在下载的WD800BB固件,写ROM可以,01模块写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 的呀,好几年没修了,记的模块里面改一下就好了 E0 E1那些把前面一行半还是二行保留,其它清0  还有一 ...

请教这直接改成SATA是怎么改,换电路板?

网友:
是的,,,,,,,,,不如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