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

楼主(2014-08-19):
接电源开机显示后掉电 电池一切正常 单用电池触发后在接电源也正常 求大侠帮助 无从下手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A:
AC不能开机吗 ?
查保护隔离 适配器检测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下。

网友:
LZ是显示LG后掉电到0.03吗  按开关不触发吗  一台一样的机器 开关上没电压 阻值只有40多 麻痹量不到和哪里接一起

网友(2014-09-25):
LZ这个机器修好没有。。。我刚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哎。。。我也有一台呀

网友:
刚接了一台这个机器,也是那样的问题,用电池使用正常,用适配器开机过LOGO后就掉电了

网友:
有修好的吗 手上也刚好有台啊   楼主分享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不能开机吗 ?
查保护隔离 适配器检测

可以开机 显示后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