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Tool 打不开

楼主(2014-08-19):
PCBRepairTool这个打不开啊,新人求救

网友:
我也不会用,那个说一下

网友A:
调下系统时间到 11年
或者用这个破解版的

网友(2014-10-26):
下了不会用呀

网友:
点位图也下了 不会用软件打开

网友:
这个软件最难用,一下个破解板,一下一个调时间板

网友B(2015-12-20):
专一在XP系统下安装,开始还能打开,现在,怎么又点击后没反应,只在任务栏处有图标,时间也调整到2011年了,还不行。

网友:
刚下载试这个破解版的,不错,在win7下也可以使用,不用改时间了,谢谢楼主。

网友:
win764位系统能用吗

网友:
关闭迅雷等软件

网友(2016-08-08):
打不开啊,打不开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下系统时间到 11年
或者用这个破解版的

这个也打不开啊,时间也调到11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打不开啊,时间也调到11年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63-1-1.html看一下这个

网友D(2016-11-07):
引用 网友B:
专一在XP系统下安装,开始还能打开,现在,怎么又点击后没反应,只在任务栏处有图标,时间也调整到2011年了 ...

是的,我的也是这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的也是这情况

现在论坛下载的软件都不用改时间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论坛下载的软件都不用改时间啦

我是在论坛下的打不开,打开只看到菜单栏有图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论坛下的打不开,打开只看到菜单栏有图标

发个图片看一下吧,请问一下你是什么版本的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发个图片看一下吧,请问一下你是什么版本的系统?

Win7 64位  之前都能用的,现在不知怎么就成这样了,只是在任务栏里有图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7 64位  之前都能用的,现在不知怎么就成这样了,只是在任务栏里有图标,

你现在可能就不是win7 64位,可能是32位吧,去我的电脑属性里面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可能就不是win7 64位,可能是32位吧,去我的电脑属性里面看一下

64位,64位,没改过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位,64位,没改过系统

64位系统按说可以正常打开该软件,你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进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论坛下的打不开,打开只看到菜单栏有图标

系统注销一下就能打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系统注销一下就能打开了。

注了好几遍了,还是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了好几遍了,还是打不开

建议换一下系统试试吧,这种问题一般换系统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
我XP关掉迅雷和迷你迅雷解决  秒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