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主板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08-19):
谁知道图牌里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跑线到内存曹下面去了.

网友:
芯片烧糊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三个角连一起的,是的话就SPD3.3

网友B:
请发送芯片位置号或者高清图片.

网友:
图片小的可怜不说,居然还有点马赛克一样,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三个角连一起的,是的话就SPD3.3

是两个两胩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发送芯片位置号或者高清图片.

就是这个八脚的,跑到内存边上进曹下面去了,其中两个脚和239相通的.

网友:
哥们你这是从那找的图片,看不清啊。。你把那个芯片位置号说下就行了

网友:
Q35对吧

APW7313

网友:
看图的话,是双MOS管...N沟道................

网友:
239脚是接地啊!

网友C:
借宝地问下该板子为什么上电时候风扇这些会转一下,然后再停,通常主板上电应该是不开机的啊,我也没有设置BIOS通电开机那一项

网友:
哦,那就应该是输出短路接地了

网友:
对,应该是这个

网友:
复合性MOS管,V星上面常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宝地问下该板子为什么上电时候风扇这些会转一下,然后再停,通常主板上电应该是不开机的啊,我也没有设置 ...

联想的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主板是这样的。

谢谢,我开始以为板子有故障,原来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