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4B350HL屏发白

楼主(2014-08-19):
三星S24B350HL屏发白 求高手指点哪里出问题

网友:
屏线换个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坏,

网友A:
这种想象应该是屏问题,测一下屏电路的几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屏上电路出问题了,有一电压不对

网友:
遇到过类似故障,都当屏坏处理了

网友:
测测屏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想象应该是屏问题,测一下屏电路的几项供电是否正常

怎么测量屏电路上的几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电路出问题了,有一电压不对

屏电路的几项供电怎么测量 不知道测量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电路出问题了,有一电压不对

屏线有个三角形的符号 测量电压只有2.2v?正常吗?

网友C:
有的屏上有标示VCOM,VGH,VGL,VDD等,就测这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屏上有标示VCOM,VGH,VGL,VDD等,就测这几个。

过个供电多少为正常?

网友:
驱动板换了吗

网友D:
没有换过驱动板 现在感觉是vgl和vdd电压不正常 都是3.2V?请问这2个电压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电路出问题了,有一电压不对

vgl和vdd都是3.2V 电压正常吗?正常电压为多少

网友:
24V..12V...-8v..你测那些明显偏低.

网友(2014-09-19):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过驱动板 现在感觉是vgl和vdd电压不正常 都是3.2V?请问这2个电压正常电压是多少?

VGL是负电压,所以您说该电压为3.2V,那肯定不对。

网友:
三星这么脆弱吗?是三星出货量大,所以坏的多,还是三星质量真的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