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显示

楼主(2014-08-19):
拿到手电流上1.9A几回落1.76A有时停在1.8A,外接不显,拿掉内存跑1.8A-1.6A,AMD的,以为是显卡问题,吹完了之后一样,无语,就多等了一下,发现电流停住5s或10S电流会上到2.0几,回落到1.9-1.7A,锁定北桥和BIOS,吹北桥故障仍旧,最后刷BIOS解决新手啊,勿拍

网友:
BIOS在这里补上

CQ40-509ax jbl20 la-4114p amd 独显.zip

网友:
思路还是可以的顶一个

网友:
嗯,BIOS会引起很多怪问题

网友:
第一次发贴,也不知该发到哪个版块,呵呵

网友:
看电流时显卡,怎么是BIOS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电流最后停在1.85A,换了北桥,重置显卡都不行,正准备换显卡。BIOS刷过,不知道BIOS是不是好的

网友:
电流这么高 为什么不显示啊

网友(2024-04-26):
下载了,试一下看看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