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31-A7北桥供电场管发烫求帮助

楼主(2014-08-19):
除了没有CPU电压,别的电压都有,准备修时发现北桥供电场管发烫,30秒内手放不到管子上.控制芯片为324,,换了管子又换了324,还是一样,本来想北桥坏但找了一个好北桥量阻值差不多的,又不象是北桥坏.就是红线内的管子求帮助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高电压,就是大电流了,不是324和管子问题

网友:
那是总线的1.2V 你的可能高了········

网友A:
请提供管子G D S极的电压及对地值数据.

WJ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管子G D S极的电压及对地值数据.

二极管档G 631 D 195  S 39   D输入3.3V S输出1.2V,现在是不上U没事,一上U烧手,是否与不出CPU电压有关,但从修过的板子上看,这个管子发热与U无关呀.

网友:
很肯定的说,桥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管子G D S极的电压及对地值数据.

这个是总线供电,给南桥、北桥、CPU供电的,装上U后测量GDS电压。

网友:
我认为北桥坏的面大

网友:
北桥滤波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能把CPU供电修好 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块DELL主板 不上CPU 北桥 总线供电都有 一上CPU 这俩电压一个也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