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 mbx-237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4-08-19):
mbx-237电池不开机 把电池拔下来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  用电池开不了机  还以为是电池问题呢  订了一个电池换上还是不行  小板上一个电池放电的放一下电  就可以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  电池指示灯狂闪  没有思路了  求大师帮助

网友:
电池的放电管坏了吧!查下电池接口到公共点的元件

网友:
查一下电池的工作条件 端口的各种条件 细心就好了

网友:
先用电源开机,看是否能认到电池,能否充电,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了吗?不开机是什么电流?

网友:
什么  情况

网友:
我遇到一次 只用电源可以开机 先放电源 再放上电池 可以正常使用 先放电池再加电源会出现大电流 是保护隔离的一只场管损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