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用路由器进不了迅维网站

楼主(2014-08-19):
用的是移动的宽带,以前联通的好好的,换了只后就进不了了,不用路由一切正常,刷过路由,求助
路由器

网友:
楼上正解,DNS设成8.8.8.8试试。不一定非要设成本地宽带服务商的DNS。

网友:
跟MTU有关,改成1480以下

网友:
先试试是不是设置了DNS!

网友:
可能是路由器荡机了 ,重启路由器即可!

网友(2014-11-19):
把这个网站设置为新任,试试。

网友(2015-03-19):
换个路由器试一试

网友:
是进不了讯维网站,还是不能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