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会修可调电源 求助

楼主(2014-08-19):
               一个PXN-305D最大电流16V 偶尔正常                PS-305d 直接40V   没的办法调节  兆信的垃圾用了一年就坏了     龙威的哈行用了三年 。有没有谁会修这个玩意啊? 仍了太可惜了

网友:
调压电位器坏了吧?
先换个电位器,最好买个质量好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电路板各焊点有没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先按楼上二位说的去检查吧。

网友:
可调电源电位器出毛病的多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可调电源。附上电路图让大伙分析呀!

网友:
楼上说的对,国货精品都是一样的,我开始用的安什么信的电源,半年不到,电压电流乱跳,后来电位器全换,就好了。

网友:
直接40V是那个305大功率管坏了在散热片的背面,带铁壳的。

网友:
305大功率管击穿了

网友A:
我量了 没有击穿啊 。你说的是哪个管子?

网友:
具体的什么型号呀。

网友:
看来楼主的基本功不行啊!这东西最简单了

网友:
可调电源,国产的电源基本上就两个地方出问题多,一是调整管(就是在散热板上的铁冒三极管或者塑封的三极管),二是电位器(就是面板上的电位器,经常扭来扭去,肯定会坏的)

网友(2014-10-07):
这玩艺修好了也不好使啊,我的龙威的用了二年多坏了,大功率三极管烧了,修好了。也老烧主板

网友:
电位器坏了,我的安泰信也是这样,换电位器好了

网友:
可调一点都不懂耶过来学学

网友:
一个PXN-305D最大电流16V 偶尔正常
这个你查一下电容,应该有损坏的,或是虚焊的电容;

       PS-305d 直接40V   没的办法调节
这个重点检查电位器,应该是这个家伙坏了

网友:
直接40W就是失控了, 可以认为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量了 没有击穿啊 。你说的是哪个管子?

靠近风扇的位置,在铝片上面,要拆开铝片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