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连线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19):
今天修一七喜笔记本,插网线老是一会一提示网线未插好。检查网卡接口有2针插倒了。用镊子扶正,问题依旧。后来干脆换了一个新网卡接口。问题还是存在。问问该怎么检测。明白原理的讲讲网卡是怎么检测网线,连接与否的。

网友:
直接换网卡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排除了网线的可能 无非也就是网桥 网卡 了  先换个网卡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