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2a330bw的显示器不加电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4-08-19):
大家好,我有一款三星ls22a330bw的显示器不加电,起初以为程序问题,刷了程序还是不加电,求帮助,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谢谢!!

网友A:
版本刷对了吗,版本得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刷对了吗,版本得对上

版本刷对了呀,你还有什么样的版本呀?

网友:
n你确定电源板没问题吗

网友:
电源,mcu,按键都要保证正常

网友:
按键通病,洗洗板

网友:
按键板测试了没问题,看来时mcu的问题了

网友:
电的没有,说明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要先确定电源部分是好的不。再查驱动板吧

网友:
我是来专分的  呵
不好意思

网友:
查下供电,触摸按键

网友:
哦,谢谢大家,我试试看,

网友:
先看12V 5V有没有再查驱动板

网友:
不加电?能说清楚是什么情况吗?按键没电?还是?

网友:
这是led的屏就一块板,应该是主芯片的坏了。

网友:
查供电条件,满足后驱动板才能够工作

网友:
待机时指示灯亮不?

网友:
按键板3.3V不正常也会不加电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

网友:
先量一下驱动板上的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