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触摸屏怎么分离?

楼主(2014-08-19):
手机的触摸屏和内屏都粘在一起,怎么拆下触摸屏?

网友A:
低端机 是双面胶 粘的 风枪吹哈  就能弄开   高端的是全贴合的 要分离机  分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机 是双面胶 粘的 风枪吹哈  就能弄开   高端的是全贴合的 要分离机  分离的

感谢回复,双面胶粘的没有把屏粘在一起吧?

网友B:
要专业机器分离…好像也不贵几百到一千不等,亲,报价最好报总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专业机器分离…好像也不贵几百到一千不等,亲,报价最好报总成啦

那当然,不然成本都收不回。

网友:
上次就搞坏了一个

网友C:
风枪180-200度自己掌握距离啊,百分之75左右都可以拆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180-200度自己掌握距离啊,百分之75左右都可以拆下来啊

其实把总成从中框里面取下来难度也挺大。

网友C:
都有些技术含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有些技术含量的啊

要报废的屏取下来容易。如果是好屏,那就难了。

网友:
是啊,但是温度控制好,下手小心点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有量的话可以换,没量的话最好换套屏,因为只换触屏收不上价。。。我这里就没人换触屏,爱修不修,哈哈

网友:
哈哈,可修可不修...

网友:
弱弱的问下,魅族X3的屏是内外一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