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模块写入故障

楼主(2014-08-19):
加载LDR,一个、两个都加过了01模块都写不进去

求UBA写模块方法,或其他方法

网友A:
我来替罗老师回复下

板  固件  坏道
板好才能修固件,固件好才能修坏道

80G  看你板号 ,应该不需要加载LDR 吧

不行你换个板 试一下 。或者重新刷个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替罗老师回复下

板  固件  坏道

是的,这个盘不能这样修,是三代盘,不是五代盘。

网友B:
楼主的是三代盘,如果写磁道的话,不用加载LD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三代盘,如果写磁道的话,不用加载LDR

不加载LDR也写不进,所以看有没有人提供其他方法写,比如U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