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风扇有三根线,可以再并联一个风扇吗?

楼主(2014-08-19):
原装风扇会根据温度自动调节转速,有红、黄、黑三根线,红、黑两端电压会根据温度改变。
直接引出红、黑两条线与另一个风扇并联会不会有危险?
原装风扇标签上标有5V 0.55A

网友A:
其它可以并联,黄线不能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它可以并联,黄线不能并联

我就是指黑红两根线。会不会过载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可以并联,黄线不能并联

原装风扇是5V 0.55A的

网友C:
三条线一起并也没事,使用时间已经超过1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条线一起并也没事,使用时间已经超过1年。。。完美。。。

有人说这种调速的风扇不能随便并联,会烧主板

网友:
得看什么机器,怎么控制,一把情况下就2根线就行了

网友:
就算可以并联。笔记本有这么大空间来放吗?只是一个风扇。没导热铜管怎么给热弄出去

网友:
红线和黑线可以并线,控制线有控制的 小心烧机器

网友:
清华同方的X570

网友D:
不一定要并联到原来风扇去。风扇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能工作了。一个地线,一个电源线。板子上到处都是地线随便接,电源线可以接USB去(5V)这样接风扇是常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要并联到原来风扇去。风扇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能工作了。一个地线,一个电源线。板子上到处都是地线随 ...

我觉得这样并联能自动调速,但也有人说这样会烧主板

网友E:
可以的,但是你怎么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但是你怎么放呢

利用SSD空位,正好

网友F:
就是能改它能放进去吗?  还不如直接改常转呢

网友:
不必太纠结 并上试试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指黑红两根线。会不会过载烧主板?

一般风扇功率不大 没事  不至于烧主板

网友:
呵呵。这个是当然可以的。没什么影响。也可以黑色接地。红色接5V。。这样都是风扇不受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就是能改它能放进去吗?  还不如直接改常转呢

这机器有一键强冷,差不多就是一键常转吧,开了没啥效果,一满载温度还是降不下来

网友:
电流不大应该没问题,楼主是想加装一个风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有一键强冷,差不多就是一键常转吧,开了没啥效果,一满载温度还是降不下来

不会是散热器导热不好了吧?

网友:
估计效果一般,并没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