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C-VS cpu無電

楼主(2014-08-19):
請問 VSEN 量有時有電 . 放一天後就沒電. 有電路圖可以分享! 或者有人修過這片的經驗. 感謝
麻煩有人分享電路圖. 感謝!
cpu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板遇到过显示过了LOGO就黑屏没有信号的,搞了好久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A:
vsen欠压保护
hoshin
嗯. 我先換ic試試.
详情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没有EN啊 没图纸不好查啊

网友:
有图纸好修点,没图纸就亮眼瞎

网友:
的是不是没有EN

网友:
按时序查。内存 桥 总线 U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en欠压保护
嗯. 我先換ic試試.

网友:
没图纸 换点配件 没好就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