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花屏!!!

楼主(2014-08-19):
DELL   N5010  独显板子,进系统一会就花屏!!

风扇很脏!!  清理后还是一样!!!有人遇到了吗!?

网友A:
风扇很脏,把显卡烤坏了吧

网友B:
  风扇口堵住    风吹不出去   显卡over

网友:
是啊!建议楼主丛植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烤的虚焊了,建议更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只清了一下灰?我看你只是会拆装机吧~

网友:
显卡核心坏了。更换才能解决问题。其他不行

网友:
可能是显卡拜拜了吧,重新换显卡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是屏幕的问题啊      LZ有没有排除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很脏,把显卡烤坏了吧

没完全坏!!刚开机还不花!!  过会风扇莫名的不转了!!就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口堵住    风吹不出去   显卡over

但是刚开始不花!! 过会风扇莫名的停了!!就花了!!

网友:
换显卡吧,否则易返修。

网友:
难道就没人觉得是屏的模块有问题吗?楼主是否已经排除屏了??

网友:
显卡吧   绝对的  通病

网友:
换显卡吧,要相信大家的总结啊

网友:
把显卡重植下吧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慢慢搞

网友:
显卡的几率大些

网友:
吹显卡 不行换屏试试

网友:
最终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外接看看,若外接正常可以看看是不是屏,屏显的问题,然后再看GPU;若外界还是一样,不用说了,楼主应该明白滴

网友:
楼主果断换显存~

网友:
换显存啊~~~~~

网友:
这种不是小K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