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2寸的液晶电视不能次开机

楼主(2014-08-19):
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不能次开机,指示灯正常来讲是开始闪,然后再开机。这台机情况是:指示灯偏暗,有点像短路,拆开后,本着从简单的开始,将遥控接收头这部分拉开,这时能正常开机了。考虑到可能是接收头出问题,后来将接收头换后,OK

网友A:
  按键板上的按键和元件以及遥控接收头的好与坏都会可能影响驱动板的正常工作!故障也非常常见。可引起注意和关注。

    你这台机修的还是有些奇的。很给力。修机不在难和易。修好了就是真道理。因为我们都需要继续钱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板上的按键和元件以及遥控接收头的好与坏都会可能影响驱动板的正常工作!故障也非常常见。可引起注意 ...

现在的液晶电视更新换代很快,主流还向着全功能芯片发展,给维修也带来一定的困难,说真的,碰到大问题,可以提高技术,碰到小问题,虽然对技术无多大用处,但心中还是窃喜,为什么?别人给你送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