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07 充电显示电压过低

楼主(2014-08-19):
oppo R807 充电显示电压过低,不能充电,怎么回事,充电器都换过了,
OPPO

网友:
拆电池下来,用万能充至百分之五十再用线充,如果是一体的就要焊电池下来了。

网友:
如果手里面有恒流电源调高点就可以啊,没有就拿万能充像楼上哥们那样长时间充电就好了啊,但是切记不要经常把电放空啊

网友(2014-11-14):
给电池充电3.8V以上就行了

网友:
万能充电器,1A以上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