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新问题

楼主(2014-08-19):
接了台B460,能开机,所有电压都正常,看电流到1.2几,并且有几次跳变,根据经验是过了内存,所以直接重植了显卡,结果还是一样,刷了之前备份好的BIOS也不行,南桥也加焊了,客户只出120块钱,也不太想去换南桥试了,估计换了也好不了。发现一个问题,南桥的BIOS刷不对,CPU的电压只有0.8几的,正常是1.几

补充内容 (2014-8-22 17:01):
机器已经修好,看来B460又多了一个通病,就是跑码不显,可以换南桥试下

网友:
是不是CPU得问题啊,还有屏没问题吧

网友:
原来我也搞过B460的机器,确实不好搞

网友:
1;只出120,加焊不好,可以扔掉了.
2;Vcore 低,先并电容 ,不行去看电压反馈

网友A:
DRAMPWROK(PM_DRAM_PWRGD)正常不?

网友:
你最先的问题是什么? 是不通电 那就是你BIOS没刷对

网友B:
LZ 我昨天也有这么一台机器  换的南桥  已修复
B460南桥坏也会造成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南桥的那个1.05V电感电压正常 对地阻值偏低    这种情况换南桥必好

网友:
换CPU试试,这个机器CPU易坏

网友:
收120元确实修的没劲  就涂点油加焊下桥显卡 能好好 好不了让客户加价 不加就扔给他算了

网友:
要仔细测波形啊 要不都不知道跑到哪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我昨天也有这么一台机器  换的南桥  已修复
B460南桥坏也会造成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南桥的那个1.05V电 ...

1.05电感对地是12欧,是不是偏低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RAMPWROK(PM_DRAM_PWRGD)正常不?

这个是什么信号,可以说下吗?

网友:
PCH M55 哪里来的南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我昨天也有这么一台机器  换的南桥  已修复
B460南桥坏也会造成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南桥的那个1.05V电 ...

根据这位兄弟这么坚定的口气,我找了一个拆机的南桥,植好球,换好,竟然神奇的亮了!!不知道原本的南桥是坏了,还是虚焊!THANK YOU!

网友:
修过几台  都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南桥坏的是多

网友:
修过一台,也是ICH 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信号,可以说下吗?

内存电压好信号吧。我估计

网友:
应该是铁壳子有问题吧。。。芯片有没有发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