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4-08-19):
如题  z480 显示有一部分跑到屏外面  是什么原因  求解

网友A:
屏参数读取不对,或BIOS不对 或者显卡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参数读取不对,或BIOS不对 或者显卡工作不正常

刘华德,您老经验蛮丰富啦。

网友:
这种故障时SM总线异常,对地值可能偏移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老手    的确是edid的问题  屏线断了  已ok

网友:
原来修过一三星,连键,刷屏码片,OK

网友:
屏参数读取不对,或

网友:
跟这台机子一起的也有一台三星白屏的  换个普通屏也是上面的现象  而且键盘很多键不能用   同样的也是edid线路问题  不过是换北桥好的  好了换原屏 键盘也好了   三星真搞笑

网友:
有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要多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
屏线断了 起起这故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