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LED屏幕偏暗,不是暗屏。不能调节亮度维修

楼主(2014-08-19):
联想Y330,开机正常。就是不能调节亮度,屏幕偏暗。拔下电池和硬盘。拆开屏幕部分,用万用表测保险上的电压只有0.3V左右。两端一样。正常应该有19V左右的电压。测开启信号3.25V正常,亮度1.9V正常。说明是屏线接口的主供电不正常导致。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测屏线接口后面的保险无穷大,说明保险损坏。由于小保险不好找,换了一个0欧电阻上去。开机仍然偏暗。再次测屏上的保险,有一端有18.55V,一端0.25V。断电,测试发现这个保险也坏了。找了一个0欧电阻换上去。开机屏幕正常了,且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
SL400也是保险与电容易坏。

网友:
19V的保险用0欧电阻可带不起来

网友:
保险坏了是送

网友:
送钱的,刚刚没打完,按错了

网友:
没弄明白 为什么第一个0欧不行 第二个就行了  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A:
用0欧电阻早晚还的烧
不如直接飞细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0欧电阻早晚还的烧
不如直接飞细线

后级如果短路,还是用保险电阻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0欧电阻早晚还的烧
不如直接飞细线

完事直接烧屏呗

网友:
一铊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如果短路,还是用保险电阻可靠

直接飞细线只是应急处理故障方法而已,如果后级存在短路故障,飞线也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0欧电阻早晚还的烧
不如直接飞细线

0欧电阻烧,细线就不烧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就爱坏保险。。楼主要是能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