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21.6 换屏

楼主(2014-08-19):
收了一个AOC  21.6   的液晶电视。屏碎了。屏型号   奇美V216B1-L04.刚好  手里有一个21.6的屏。屏型号          HKC CCN216K1052402317.把这个屏换上去以后出现白。蓝。红。绿。依次交替。没有图像。求助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A:
屏线没有接好,或是程序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屏显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没有接好,或是程序不兼容,。。

屏线肯定接好了。。程序不兼容该怎么办

网友:
程序不兼容

网友:
程序不兼容,那就找对就屏的程序,估计找不到

网友B:
换屏怎么不换驱动哦那肯定有问题啊.驱动要编程器才能刷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屏怎么不换驱动哦那肯定有问题啊.驱动要编程器才能刷哦

能告诉一下   该怎么刷吗。是刷屏的  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一下   该怎么刷吗。是刷屏的  程序吗?

不用刷屏啊,刷驱动板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刷屏啊,刷驱动板程序就可以了。

原来是  AOC  22液晶电视。要刷主板程序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  AOC  22液晶电视。要刷主板程序吗

是的,刷主板的程序,你之前的屏和你现在的屏是一样的话不需要刷的。

网友:
刷驱动板程序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一下   该怎么刷吗。是刷屏的  程序吗?

要刷驱动的编程器的。没有刷不了,刷的话要对着型号刷的,你到网上找下看有教程不,一下说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