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X811掉电问题

楼主(2014-08-1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地球人x811 ,说是被他自己清灰,然后不亮机了,经过一个师兄的修理后,现有有待机了,但是现在按开关,电流上升到1.5A左右就掉电了,所以今天发此求助帖,望各位大神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
绝缘有没有做好

网友:
显卡,cpu供电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慢慢查所有电在不在吧,这个人为的看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2014-11-15):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接手别人修过的机器最麻烦

网友:
还是看看缺不缺电压,正常时序修吧

网友:
我也是,不上显卡都掉电。。,绝缘没问题,散热没问题,本来是不充电,换了充电IC充电了,现在问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