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爆了续·····

楼主(2014-08-19):
由于最近比较忙···今天才把电源搞来了了·····我从旧电源上拆了个5D-9焊上去了,在保险上接了个台灯,现在通电台灯亮一下灭掉··然后长亮·风扇起转··各位师傅··这样是不是说明这个电源修好了?

网友A:
可以上机试试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机试试去了

嗯···准备上机···不知道会不会爆

网友B:
LZ好像在床上修电源啊

网友A:
不会爆   不用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好像在床上修电源啊

在沙发上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爆   不用怕

正在拼装···准备上机

网友:
测5V12V3.3V正常了,再上机,先找个很老的能亮的板子试试呗!

网友:
不知道爆后的现场会多惨烈

网友:
电源在心惊胆寒中测试完毕······主板加电正常

网友:
你也够猛的 CPU也不摁个风扇

网友:
不错啊,搞定了,看着都是老东西了。

网友:
775cpu发热量大试机的时候最好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