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维修CQ43返修机

楼主(2014-08-19):
今天下雨不忙写一下昨天修的一个同事修的返修机  故障触发掉电 偶尔正常 由于这是返修机那同事也离职了 以为是老故障就拆机 拆出主板目测就刷过bios 别的都没动 一般BIOS刷了不会这么容易再坏的就没有再刷一遍  裸板上电0.7左右瞬间掉电测 然后把CPU拔掉不掉电上电0.2放了一会拔掉电装上CPU散热器再试试上电一切正常试了几次都正常 冷了会又不行了   所以怀疑是虚焊  这机器前面修了一台是显卡 估计显卡爱坏  用风枪吹吹显卡装上试试一切又正常 故怀疑显卡虚焊  显存啥的用锡箔纸包了两三层就怕出故障   结果加焊下来后上电不是出校问题 是出大问题了  居然不触发了  哎呀妈呀搞大了 怎么会不触发呢  冷静想想 个人觉得跟加焊显卡没关系   上网找通病  居然真有好像是南桥的RTCRST有问题说是一个电容漏电  位置好是SC4 板上面再南桥背面 找了一圈找到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居然不翼而飞了 用表笔测电压1.9 奇怪的是我用表笔一点居然就可以自动上电了 找了个电容装上去 触发电流上去了  维修结束  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 以后你们遇到了可以少走弯路  发帖不易求积分啊

网友:
电容漏电 是什么现象

网友:
楼主,技术还得加强.上网找通病,感觉像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