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漏电

楼主(2014-08-19):
看到了一篇帖子 说CQ43 南桥RTC电路的电容漏电是通病
就像问下 电容漏电是什么意思  体现出来是什么现象  要怎么测
谢谢哪位告诉下

网友A:
理论上 电容正负极之间的阻值是无穷大的 但实际上电容两端有一定阻值 如果阻值比设计(正常情况)时小很多 正极的电会通过电容流到负极 这样就是漏电 会引起正极的电压不足

网友:
这个肉眼和万用表都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 电容正负极之间的阻值是无穷大的 但实际上电容两端有一定阻值 如果阻值比设计(正常情况)时小很多 正 ...

理论明白了 要怎么测啊

网友:
电容如果不是击穿的话,用表不容易打出来好坏,只能换了试

网友B:
电容漏电一般用万用表不好测量,一般出现这种故障有时候上电工作本身会发烫。

网友C:
你都是银牌维修客了还在问这些低俗的问题,电容漏电这些问题连个小小白都懂得,真不知道你的分是怎么弄来的

网友D:
先去培训吧。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是银牌维修客了还在问这些低俗的问题,电容漏电这些问题连个小小白都懂得,真不知道你的分是怎么弄来的

那你给解释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去培训吧。迅维

我也想去啊 去不起 太贵了

网友:
拆掉 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用指针的比较好侧,用数字的难测

网友:
电容漏电原理可以不用管它,只需要测量供电,偏低了,就漏电或者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漏电一般用万用表不好测量,一般出现这种故障有时候上电工作本身会发烫。

说到漏电还没搞明白,一听到发烫、顿悟、不就是(小)短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