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A短路

楼主(2014-08-19):
今天到手的宏基的本 LA-6883P 好像是记得
公共点 和各电感都不短 可是接上直流电源19V 就5A大短
求各位给指点 要怎么办 要测哪

网友A:
你这问题,恐怕是没人能回答啊,5A还是公共点短啊,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出在二级供电上

网友C:
那就把电流电压调小点,慢慢摸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出在CPU和显卡上下场管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电流电压调小点,慢慢摸

好主意啊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出在二级供电上

何为二级供电

网友:
什么 情况

网友:
仁宝有自己的点火回路,一般不会有大短,你是银牌维客呢,这问题应该修得出来

网友:
拆了内存 CPU 用烧机法 搞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恐怕是没人能回答啊,5A还是公共点短啊,是不是量错了

可能是电源口进来的那个地方短路吧。。也就是保护隔离管的前级。   直接接个电压摸摸哪里发烫迅速秒杀了。。。。

网友:
捡钱的机器到了

网友E:
5A,用烧鸡大法啊,直接秒了。

网友:
感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上管短路了

网友:
感觉像是cpu供电芯片上管短路的可能性高一点

网友:
感觉是cpu供电芯片上管短路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5A,用烧鸡大法啊,直接秒了。

哎 都说的这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源口进来的那个地方短路吧。。也就是保护隔离管的前级。   直接接个电压摸摸哪里发烫迅速秒杀了 ...

难道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13楼说的好 直接烧机 最好买个测温的神器 用手摸 随时把手烧个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