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ENVY进PE就关机,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4-08-19):
给一台HP的ENVY笔记本装系统,可是用2003的PE一进去到载入桌面的时候就自动关机,用WIN8的PE进去吧,跑完滚动条就一直黑着。后来在DOS里的GHOST了一边WIN7的系统,结果是启动跟WIN8PE似的,过了滚动条就黑屏。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4-8-22 21:54):
问题解决了,怎么办的呢?是用微软官方提供的USB装系统工具把WIN7的ISO文件传输到了U盘上,并且从网上下载了惠普这个型号的磁盘驱动,解压了X64位的放到了U盘的根目录里,这样才算能继续安装系统。真艰难呢。

网友A:
换根内存试试呢!win7PE不应该进不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根内存试试呢!win7PE不应该进不去的!

换过了,没变化。

网友A:
是不是显卡咋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咋的了?

不应该的,原来是WIN8还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的,原来是WIN8还可以的。

下个安装版的win7或win8试试呢!刻盘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个安装版的win7或win8试试呢!刻盘安装!

ENVY是超薄本,木有光驱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VY是超薄本,木有光驱的说。

用UltraISO写到U盘再从U盘启动,或者外接usb光驱!

网友:
进u盘pe 用系统安装器安装win7安装版

网友:
安装版试试吧,不行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我怀疑也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C(2015-03-27):
同样的问题我也如遇到了,求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我也如遇到了,求救

我已经写出来解决的办法了呀

网友(2015-05-19):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写出来解决的办法了呀

看到加我QQ512337509  有个跟你一样的问题像您请教

网友:
哎....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HP官网 我怎么没有找到硬盘的驱动呢   Envy 4-1040TU

网友(2015-07-11):
我刚也遇到,进2003PE,自动关机。进WIN8的PE,不认硬盘。
而且声音也有问题,放着音乐,插上电源,下次再开机就没声音

网友(2015-10-02):
我也接手了一台 一进pe就关机   这个磁盘驱动不好找

网友(2016-01-18):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看到加Q请教:261921342

网友:
原来是磁盘驱动的关系。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找不到磁盘驱动啊。楼主详细说下啊

网友:
新机器 就是麻烦呢

网友(2016-08-24):
现在有好多机器都是要官方平台的驱动才能支持,麻烦,很麻烦,很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