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风扇会导致北桥脱焊吗

楼主(2014-08-19):
因U风扇卡子太逆天,拆时用了比较暴力的手段,弄的板子都摇晃了好几下,几乎是把风扇硬拽下来的,卡子都碎了。再上机点不亮,按压北桥过自检一切正常,断电后又得按压。因手头无工具,就这么将就用,有时按也点不亮,就拆下放阳光处暴晒两天,又能按压开机了。。可最近我又插了回风扇,板子再怎么按都不亮了。。

问:暴力拆风扇是桥脱焊的直接原因吗??还是事先已经有脱焊的征兆了?
现在按也不亮了有什么好办法吗?BGA没有,风枪也没有,有电吹风能不能让它再活一段时间

网友:
  打值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话你应该去修一下,让专业人处理判断了。毕竟你没有工具啊。

网友A:
这空焊的机会很多。

网友:
你这个问的...
首先一个合格技术员是不会采取暴力拆机法,那样只会把问题扩大化,空焊,防静电措施不做好也会导致机器扩大故障。望仁兄三思。

网友:
自己的电脑吧,要客户的看你怎么办

网友:
空焊了吧,你没有设备修不了的。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暴力是不好的,太牢固了可以稍稍加热再拆。

网友:
要是自己的就找点重物压上去看看行不

网友: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这么暴力,暴力就暴力吧,还什

网友B:
指定是你暴力原因造成的,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是用BGA吧,修完了能用的时间长一些。风枪太坑了,用不住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空悍了!!!上360T加悍下就OK了!!!

网友C:
只能说明楼主不是搞维修的。。。东西拆不下来只能说是你没有找对方法。找对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空焊的机会很多。

虽然拆风扇暴力些,但我感觉做工好的板子不可能晃几下焊点就开了吧?
是不是这板子原来也存在虚焊的隐患?如果焊的实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晃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定是你暴力原因造成的,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是用BGA吧,修完了能用的时间长一些。风枪太坑了,用不住

暴力是一方面,板子原先的做工也不怎么样吧?感觉原先焊的就虚才会这么轻易的晃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风枪??????

有,是便携式的,用这个搞桥基本等于没有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明楼主不是搞维修的。。。东西拆不下来只能说是你没有找对方法。找对地方。

卡子是最基本的胶钉,不存在什么方法、地方的,只是胶钉时间长了有些胶化罢了,关键问题是我当时拆的时候缺乏耐心,也比较烦躁,懒得仔细弄,随手就用力过猛了

网友:
空焊了吧,太阳暴晒好了,又不行了, ~~

网友:
脱焊问题不大,就怕劲用大了就掉点了

网友:
你这种暴力拆机法,我都怕北桥下面(掉点)就是连主板铜皮一起掉了。这种的情况怎么焊都焊不上了

网友:
楼主,如果你的电吹风能达到加焊的温度。记的告我一声什么牌子的。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你到底用了多大力气才能把桥都弄空焊了。。

网友:
拆风扇都空焊  = =!

网友:
朋友,电吹风是达不到那个温度的。

网友:
估计都断线了

网友:
主板在机箱里 使劲拆都不会搞到北桥虚汗的  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