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EX需要帮助,各位大虾

楼主(2014-08-19):
手上一G460EX,版号LA-7011P,INTEL集显GM45+ICH9芯片,原本故障是触发到0.029保持6秒左右掉,后面发发现桥没返回SLP就把桥换了,因为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是进水的,触摸板那边进水,但是面积不大很小,腐蚀了上面的PQ8,但是我已经处理好了,南桥换掉之后可以上电了,上电到0.25或者0.26也不掉电了,就停在那里,我发现U会发热我就测了电压,发现全部电压都出来了,包括CPU的电压出来1.2V,按照仁宝别的板子时序查看,没有出平台复位,也不知道是平台复位前面的条件还没满足还是怎么的,前面有CPUPWRGOOD没有点图不知道测试点在哪里,我觉得特奇怪,正个板子都出电压了,怎么可能电流才0.25???时钟的PG已经正常3.3了,就差没有复位,但是正常的说板子如果触发即使是不跑码电流也应该在0.6左右的,别人的0.2电流是不出U供电可是我手上的明明就出了供电的,两个bios都刷了N个,没用,搞晕我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特向各位前辈请教!谢谢了!

网友:
0.25你确实是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 ?
准确说是 供电正常按着时序出的 ?
建议继续查供电  注意腐蚀的电阻

网友:
我测了板子上的所有电感,表层看到的已经全部出来,包括后级转换,天意大哥,我对着别的仁宝时序查的,一直查到了ICH_POK,一直到这个信号,这个信号一起的是时钟PG 也正常的3.3V,参照这个时序图 ,你说的电压出的先后顺序这个我还没查,不过全部出来了,我没有示波器,我想就算前后出来它也出来了,纠结就纠结在这个电流,好歹你干脆来不跑码在内存那边至少吧,该有的电流给我,现在来个0.25搞什么鬼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我发现可能板层有断线,因为我手压到某个地方它就掉电,可惜这个板子没有丝印,又没有点图,对着电路图这样找断线头大,也不一定找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