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经常重启

楼主(2014-08-19):
有一片联想的G31板   总是重启   有时候都不到XP滚动界面的时候就重启  诊断卡一直都是显示d1   没有跳任何码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望指点

网友:
电容,围观看看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Cpu供电电容

网友:
是精英代工的吗G31-M系列?这板子内存供电芯片容易出问题。还有富士康的。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北桥电容

网友:
先换U,内存试试,不行刷BIOS,不行再压桥

网友:
电容,围观看看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把所有东西一样一样的换来试

网友:
  或者装过系统试下

网友:
首先要确实是否是硬件的问题,先装个系统试试;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很多便宜的诊断卡在品牌机主板上根本都没用,只会误导